请教松下PLC的FIX driver

楼主(2003-06-18):
请问,松下PLC型号为FP0-C10CIS,其通信口的FIX6.15\FIX7.0的driver是什么?哪位有?

楼主:
搞错了,应该是FP2-C1D,请问谁知道这种PLC怎样和FIX通信?用其编程口行吗?不行的话要用什么模块?用什么driver? 请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我也不知有没有专用的驱动,可先看他是否支持MODBUS,如果支持直接用FIX中的MD1驱动即可。如没有专用的,也不支持MODBUS则需要自己编程了或买专用的驱动程序。

楼主:
谢谢eyliu兄的回复,fix的modbus 串口driver应该为MB1吧? 网上的松下PLC资料真是太少了,特别是关于通信方面的更少。

网友B:
你好! 叫我小戴啦! 我公司是松下电工华南代理,主要销售松下电工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计数器,定时器,计时器,继电器,温控器,限位开光,神视传感器等。详细资料请来电咨询,我公司将热诚向您服务,谢谢请提宝贵建议 联系电话:0755-83290979,83290614-103 联系人:戴江楼 顺祝愿商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