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GT10触摸屏维修

楼主(2003-06-18):
松下GT10触摸屏因操作失误,-24V端碰了交流电,从此一通电就报警,画面显示红色, 请问各位高手,能自己修理吗?怎样做?

网友A(2003-04-10):
GT10本来就要3中背景灯颜色:橙,绿,红 可以通过程序直接切换背景灯颜色或开关内置蜂鸣器 你的屏应该没坏吧?我不大明白你所描述的通电报警现象 可以联系我们:0510-5168161-102 彭

楼主(2003-05-18):
日本人回复说有两个IC坏了,不能修,没办法,我就要打开来看看了,肯定不是软件问题。

楼主: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但我们这边出现的是触摸屏里面的灯管坏了,找不到单独买里面灯管的地方。

网友B(2003-06-18):
你好! 叫我小戴啦! 我公司是松下电工华南代理,主要销售松下电工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计数器,定时器,计时器,继电器,温控器,限位开光,神视传感器等。详细资料请来电咨询,我公司将热诚向您服务,谢谢请提宝贵建议 联系电话:0755-83290979,83290614-103 联系人:戴江楼 顺祝愿商琪!

网友C(2009-10-04):
松下GT10触摸屏选择与三菱PLC通信后,下载程序为何提示:不能提供所选PLC的数据?

网友D:
你好,楼上。本人在斯美特触摸屏厂做过客服维修。以我维修该公司的触摸屏来看,PLC与触摸屏能通信了代表通信正常,下载程序应该是另外一个通讯端口吧,如果有这样的提示,是不是触摸屏里的系统设置端口错误,如果把PLC和下载程序的端口设置相同那就不对,或者恰好设的相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下载程序的端口通讯异常。我的邮箱:cccshe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