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远程访问OPC server

楼主(2003-06-18):
访问远程的OPC Server,直接调用Connect方法好使吗?将远程Server的IP设成第二个参数行吗?

网友A(2003-05-13):
要设定DCOM权限

网友B:
直接调用Connect方法没问题,将远程Server的IP设置为第二个参数也没问题。

网友C(2003-06-17):
我试过了啊,connect(progid,node),不行啊,我用的是auto,局域网,两机互连,麻烦指教

网友D:
问一下,远程访问,是不是在同一WORKGROUP/DOMAIN内,还是更大的范围?

网友A:
internet 我没条件无法试 其它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