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关于 Waveform Graph

楼主(2003-06-18):
我做了个示波器需要显示利萨如图形,就是将输入的一个通道信号加到显示控件的X轴,另一个加到Y轴,以形成利萨如图形。但我找不到加到Y轴的方法,希望高手教我。谢谢!

网友A:
你是用Labview还是用CVI ,或是用其他的语言?

楼主:
我用的是LabVIEW6.1

网友B(2004-04-01):
你只须将两个信号bundle一下,然后输出到xy graph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