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毕业设计是三菱PLC编写8楼的电梯程序,求大侠相助(不是要程序)

楼主(2003-06-18):
我是上海理工的99电气专业的毕业生,毕业设计是用三菱PLC编写8层楼的电梯程序,要求用到旋转编码器,我所编的部分是电梯的预设置部分,楼层显示部分,电梯的厅内召唤,轿内指令,这些模块,不过我的程序已经做完了,剩下一个最远程召唤优先不知怎么解决,.还有我的输出有56个端口,如何能精简一些,现在需要一些英文资料,比如是该电梯的英文简介,我们毕业论文要求要5000字的英文相关资料,是翻译成后五千字中文,不知哪位高手大侠,能够帮小弟一把,给小弟一点资料

网友A:
三菱的我不太熟悉,但omron的指令我还是知道的,先用编码,再使用译码指令,你可以试试的,具体的发到我的信箱里吧!

网友B:
用到旋转编码器,那就电梯定位,变换速度控制用的。输出有56个端口,太浪费了,8层站的电梯用不了这么多的。

网友B:
远程召唤优先?是不是电梯Down召唤时高层召唤优先,Up召唤时低层优先?

网友C:
8层的输出点可压缩24点以内,我也是毕业设计做电梯,能否互相交流回E-mail clp1979@eyou.com

网友D:
编程时,注意GB788-95中的规范要求,只要符合要求,怎么编程均可,那只是一些技巧的问题。

网友E:
远程召唤即八层和一层的召唤优先于其他层召唤的输入, 用判断就行。 想想几年前的毕业设计,也是这样的内容.......

网友F:
用通讯,CCLINK 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