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vb实现上位机与fx2n-plc的通信?

楼主(2003-06-18):
求助:怎样用vb实现上位机与fx2n-plc的通信? 要求完成:向plc发送指令,plc状态的读出与监测,需开发一控制界面... 请高手们不吝指教,以谢为感! E-mail:youspring@sina.com

网友A:
是用世纪飞扬的控件,使用vb的通讯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B:
http://www.syslink.com.cn有控件下载。 MELSECA.OCX, 但需增加一FX2N0232BD或FX2N-485BD 不过很便宜,只需二百多块。

网友C:
楼上的通过编程口不行吗?

网友D:
很简单,你按PLC的通讯协议来发数据即可!记住后面别忘了BCC校验码!

网友E:
到http://www.usstinfo.com下载FX系列PLC通讯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