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201

楼主(2003-06-18):
台安N2-201输出不平衡...求教

网友A(2007-08-22):
    pc929光藕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A:
pc923光藕坏了 换了就好

网友A:
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把小电解电容全部换掉

网友B:
PC929老化可能性最大,哪相不平换哪相PC929

网友C:
输出不平换光藕

网友D(2007-12-05):
ba  把坏的都换成好的就行了

网友E:
cpu有坏的吗?

网友F:
绝大多数是驱动光藕坏.最好把驱动上的电解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