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询问:ABB变频器配置

楼主(2003-06-19):
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ABB变频器制动单元是如何配置的,55KW的据说是内置制动单元,不知是不是真的?哪些功率有内置?哪里有资料下载?

网友A:
lujian: ABB变频器按标准配置(主要是制动功率),在使用电压380V级别, ACS600系列,120KVA以下,内置。你最好找ABB分销商或北京ABB公司 索要资料。在本工控网上,注册也可下在相关资料。

网友:
制动单元肯定不是内置的 外配型号为NBRA-65? 你可以找一些大的分销商去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