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bb的acs800的板件可否用于acs600上

楼主(2003-06-19):
我公司要进设备,现有的变频器是ABB的ACS600,新设备的变频器拟用ABB的ACS800。请问ABB的ACS800的备件是否可以用到上?? 谢谢

网友A(2003-04-21):
过6个月,ACS600就要退出市场,ACS800将全面登场。 ACS800的插件不能用在ACS600上。

网友B:
可是我在ACS800的产品推荐会上,Abb北京传动部的人说800全面兼容600阿

网友A:
那是骗你的!变频器型号都改了怎么还可能全面兼容!

网友A(2003-06-19):
这个兼容的概念可以理解很多

网友C(2008-04-10):
可用ACS800代替ACS600的变频器,但备件不能通用!!

网友D:
ACS600向ACS800过度期间,ACS600的控制部分用了ACS800的RDCU板用于控制,说是比较经典的机型600的身子800的头。

网友E:
变频器内部的配件不一定好替代!

网友F:
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问问ABB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