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生成安装盘?

楼主(2003-06-19):
工程组态完成后,如何生成安装盘?

网友A(2003-03-13):
不同的软件有不同的方法

网友B:
MCGS用什么方法呢?请菜XIAO或AK47先生赐教

网友C:
您好!在MCGS的菜单中,点击“文件”菜单项,内有生成安装盘选项,您试试即可。或致电MCGS技术支持热线:010-62979682-211/212/213/214/215/216。 谢谢!

网友D(2003-06-18):
多谢ak47先生的赐教,但我在网络版之中找不到您说的“生成安装盘”选项,请问在网络版中如何生成安装盘?

网友C:
请您致电MCGS技术支持热线:010-62979682-211/212/213,他们会给您热心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