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的一些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3-06-19):
请问各位高手,松下伺服电机在模拟量速度控制中是否可以通过14,15两脚间的电压变化在运动中改变电机速度?控制输入选择中有一个位置-速度控制是怎么一种控制方式?不明白是接收输入脉冲走位置还是接收输入模拟量走速度?各位高手有没有知道哪能下载到松下伺服电机的说明书,不是产品介绍。

网友A: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B:
位置和速度控制模式切换,你可以将2号参数设置为3,然后将32脚的开关量进行改变就能实现位置和速度控制的切换了。你的判断很对,速度控制模式下要想改变速度,当然是改变从14、15脚输入的模拟量电压值。位置控制的输入控制量为脉冲信号,速度控制的输入控制量为模拟信号! 如果你有什么关于伺服方面的问题,还可以到http://www.step-servo.com/asp/上发帖子,有很多人会和你讨论的。至于你说的松下交流伺服的说明书,我想如果你买了产品,肯定能获得说明书的,但水货就说不准了,目前水货还是有噢?!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教,我第一次接触伺服电机所以对这个不是很熟,上面所说的“把2号参数设置成3”和32脚改变没看明白。松下的32脚是伺服控制选择,控制输入里1号是位置控制,2号是模拟量速度控制,3号是转矩控制,4号是位置--速度控制,把2号变成3号好象不太对劲啊?!另外我没想明白他的位置--速度控制能有什么应用呢?能不能请高手举个例子? 现在伺服电机里安川,松下,信农的伺服电机哪个好用?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A:
安川的机械特性和控制性能要优于松下、信农的伺服电机!

网友B:
将2号参数设置为3之后,你可以通过外部开关控制模式切换。开关连接C-MODE,你设置好参数之后,只需通过开关量就可以控制位置、速度两种控制模式的切换。位置控制主要是控制机械部分进行定位控制,比如说你要控制机床进给轴,定位在什么位置,精度要求有多高。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钻床,特别是制造那些电路板的机床,要在上面打孔,你打孔的位置是需要对钻头进行定位控制的。速度控制就是对伺服电机转速进行控制啊,因为速度直接决定了所带机械行走速度,在有些对速度变化范围要求较大的场合,需用伺服电机进行速度控制。松下的数字式交流伺服系统(市面上目前一般都是MINAS A 系列的),可以进行三种模式的控制,分别为位置控制,速度控制和转矩控制。它的驱动器内部进行了三个闭环的控制计算。电机其自身所带的编码器可以反馈信号到驱动器内部实现这几种功能。附:如果你方便可以到我推荐的那个网站上去讨论,你没看到这里有人只知道推销东西吗?DEJUSTED!

网友A:
各位,想不想多了解以下欧洲的伺服电机,质量保证,厂家保用三年!值得一试。 在欧洲,我们的客户有:西门子,博世等 有兴趣者,可联系在中国总代理: 广东弘升新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0-85559311 联系人:刘小姐(但我非专业人士,只能帮忙将您的问题转到技术人员或厂家)

网友C:
我用过松下伺服,一般吧!稍微要求高一点就不灵了!低速平稳性太差!!

楼主:
伺服电机做位置控制使用方式时和步进电机来比较除了扭矩上的优势以外,在精度和丢步这些方面和步进比较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