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380V变频器,电容电压达到几伏时,刹车电路应开始动作?

楼主(2003-06-19):
请教: 对于380V变频器,电容电压达到几伏时,刹车电路应开始动作? EMAIL: TECH_WELL@163.COM

网友A:
是设定频率降到多少时开始制动,比如5hz,还可以设定制动的电压,和时间.

网友:
700-720v

楼主:
ZLZXW: 感谢你的回复!但是我分析了华为的"制动组件",它检测电容上的母线电压,把母线电压转换成(V/F)一个频率信号f. 再把f送AT89C52分析,AT89C52依f来决定: 是否开通一个IGBT以泄放母线电压,开通多少时间.我想知道的是:对于380V变频器,电容电压达到几伏时,刹车电路应开始动作? EMAIL: TECH_WELL@163.COM 0575-5177593

网友B:
780v 制动动作 800v 跳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