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通过485BD与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3-06-19):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需要用触摸屏控制三菱FX2N PLC,但因主机自带的编程口已被占用,现想通过增加一块485-BD来实现与触摸屏的通讯. 我的接线是 触摸屏 485-BD TX+ RDA TX- RDB RX+ SDA RX- SDB SG SG PLC 写了 D8120 设置通讯格式 但运行之后报通信错误,不知小弟还有哪里没考虑到?谢谢! 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您最好增加一块FX2N-422BD,您什么也不需做就可直接通讯,价格一样。

楼主:
连通讯格式都不用设定?

网友A:
对,FX2N-422BD就是增加一个编程口,可直接连GOT,还有问题请电话021-64753572 找技术支持问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