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的GIF

楼主(2003-06-19):
怎么插入,有谁知道?

网友A:
要用控件呀.在论坛主输入gif 就能找到方法. intouch 只有类似picture 的容器,可贴单帧图.

网友B:
可以去找ActiveX控件就可以了

网友B:
下载以后还必须使用regsvr32.exe来注册该控件!

网友C(2004-09-23):
请问用regsvr32.exe怎么注册该控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