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土的问题????

楼主(2003-06-19):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电机4KW, 额定电流8.2A,钳表显示8.2A,电机发热严重!!!修电机的说超载!有可能吗??

网友A:
有可能:电机标牌参数是假的;电机风扇风量不够;钳表坏了;温度感觉不对。。。。。

网友B:
超载电流就不只这么大!可能是电机本身问题!!

网友C:
是不是电机缺相?

楼主:
绝对缺相!!!负载用手转动很轻!!!已连换两台电机都一样(水泵的)!!!头疼!!!

楼主:
虽说是新手,但这种错误是不可能犯的!!!

网友D:
是否在电机运转下电源电压有所下降。

网友E:
一般三相电动机最低绝缘等级为A级,温度值95度。你测量了吗?

网友F:
若不是缺相,就是超载也有可能。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循环泵,换大电机。

楼主:
如果超载,原来的电机为何没事?因轴承损坏而烧掉!95度?!不会吧!已经闻到臭味了!!!只能用一台风机强制冷却!!!先顶着!!!!

网友E:
电压不稳定?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风扇是不是堵塞?过载或电机错将角形接成星形?

楼主:
电压不稳定?环境温度是不是过高?风扇是不是堵塞?过载或电机错将角形接成星形?以上这种情况都没有!所以才难弄.

网友E:
电机的风扇有无断叶,轴承是否缺油。电机如果维修过,可能是漆包线的线径有误,或匝数变少。

楼主:
电机维修过,可能是漆包线的线径有误,或匝数变少,此意见较为认同!

网友G:
有没有抽到水?是不是处于空转?我们这以前有两台油泵,由于空转未抽到油,导致发热严重,直到烧毁。

网友H:
你的是变频电机吗?我觉的有时有谐波或是由于载波频率的原因也能引起电机过热。这是我个人的意见,不知对否。

楼主:
抽到的水似乎比以前稍多,没有变频器.

网友F:
换5。5KW的试了吗?风机,水泵的过载有时测电流才能定。如果三相都8。2A,排出他因就是过载。如原来4级,你改用两级电机,功率一样,但过载能力就不一样。我曾遇到过,7。5KW的,原来用没问题,后来一年后,工作电流到了15。7A,电机热。也是找不到问题,最后将阀门关小了一些,稍好,但不能满足需要,最后换了11KW的泵解决问题。后来分析,一年中,管线有了变动,负载加了,但泵未加。原来余量就小。 过载的问题,若是电机的问题,通过空载试验,测空载电流,三相电阻,等都是很好判断的。我也绕过电机,其实三相砸数有差别,或少许不平衡,在容许犯围内都是可以的。不会太大影响。多年来,泵的故障在机械上的多,客观因素多,没有必要在这神神秘秘的,伤神伤精的。 请大家提问时,把问题说的详细一点。不要故意卖弄,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I:
想请问一下你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有可能是电线长了哦。

网友J:
绝对是超载!!!

楼主:
连水泵头都拆过!!!没有变频器!!!管线也没有动过!!!

网友K:
是低频运行吧

网友L:
你这情形很有可能扬程不够,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