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6-20):
松下0.75KW变频器其周边元件都是好的包括摸块,就是不 会显示,请指教!

网友A(2003-02-25):
检查电源及主板!

网友B(2003-06-18):
你好! 叫我小戴好啦! 我公司是松下电工代理,主要销售松下电工变频器,可编程控制器,触摸屏,计数器,定时器,计时器,继电器,温控器,限位开光,神视传感器等。详细资料请来电咨询,我公司将热诚向您服务,谢谢请提宝贵建议 来个电话啦!0755-83290614-103:联系人:戴江楼

网友C:
你可以看一下开关电源开关管或是M2810

网友D:
松下电工变频器经常会烧变压器,请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