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程序保护

楼主(2003-06-20):
请问我用intouch开发的程序,怎么样才能不让别人打开(就是用windows maker打开)而只能运行,有什么办法没有?

网友A:
可以把.win文件给删除

网友B:
下次自已不能改了.哈哈.记得备份. 其实这种程序还是不要删除. 你给客户安装RUNTIME版本就行了.

网友C(2004-07-18):
把windows热键全屏蔽掉,他连win界面都进不去,还删个鬼?

网友D:
把windows热键全屏蔽掉,别人就进不到windows了吗?想法有点简单吧!开机前把加密锁去掉,在intouch提示的时候选择终止就进windows了。 其实正常来说,此种保护功能应该是组态软件自己所具备的,例如组态王和ifi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