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需各种传感器请前来!

楼主(2003-06-20):
本公司位于深圳市区,代理SUNX的传感器(接近、光电、压力、区域、测量、超声波、光纤、激光识别等各类传感器),价格从优,并且可以帮助选型,欢迎前来咨询。 电话;0755-83290614 传真:0755-83290979 联系人:马生

网友A:
我们公司需要如下要求的传感器:传感器要放在一个仪器中,当仪器漏水时,能报警;所以要求体积要小,最好是贴片式的。 不知用什么传感器,用湿度传感器可以吗?有没有水传感器?不知贵公司有没有满足此类要求的传感器?谢谢!

网友A:
我的研究生课题是泥沙流相关流速计,拟用光电传感器做信号,请教应该选什么样的光电传感器,以什么为标准?光源照在泥沙流表面产生漫反射,就是说经过泥沙流调制的光信号用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光电传感器或者光纤传感器采集转化成电信号,然后把两个电信号放大,进行相关运算可以测得流速。原理就是这样,但我对传感器不熟,不知道怎么选传感器,请各位帮忙。谢谢了!

网友B:
请问:PT100铂热电阻如何与运放OP07连接测量温度(范围0--100℃)?将它与100Ω精密电阻串联后,取分压信号后再送OP07放大可以吗?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C:
我需要一种传感器,要求如下: 漂染厂在卷高级毛料时,当布匹任何一个地方起皱时,传感器能输出信号 给控制电路作出相应的动作,把布匹拉直。请问一下不知用那种传感器? 谢谢!

网友C:
我需要一种传感器,要求如下: 漂染厂在卷高级毛料时,当布匹任何一个地方起皱时,传感器能输出信号 给控制电路作出相应的动作,把布匹拉直。请问一下不知用那种传感器? 谢谢! 电话:0595-2160651 联系人:陈先生

网友D:
我需要一种线性接近开关测量距离0--70mm. 输出线性电压0--10V。请问你们有这种传感器若有请与我联糸。 我的电话是:0757 5584832 付生

网友A:
我主要是用于测人的静止和运动这两种状态。此传感器装在一个便携式的仪器中当人处于静止时仪器能报警。还有就是传感器体积要小,因为要用在便携式的器件上。 有这种传感器么。 qzg8848@163.com

网友E:
本项目中传感器用于食品罐液位检测,只需将检测到的信号传给plc,不用带显示。若有此类型的液位传感器(附价格),请联系:adongd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