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机多显示

楼主(2003-06-20):
有谁知道用一台主机挂两个显示器的最远距离可达多少米?有没有用过? 谢谢!

网友A:
如您选用多屏卡或分屏器,一台主机挂多个显示器将非常简单,订货时厂家会问您需要多长的显示器连接电缆。 我们用过200米长,但最远距离就不太清楚了。 谢谢!

楼主:
200m能行吗?我询问过很多电脑厂家,都说采用分屏器只能传输20-30米,没有人敢保证更远的距离,只有一家说如果采用好视频线可以做到100米,但效果已经很不好了。我不知道您们是怎么做的?能不能指点一下?

网友B:
这种架构太落后了 找一个可接管显示器,键盘,mouse 的设备(一般为1 托8,有网络接口).这就不会和距离就有太大关系了.

网友C:
通过以太网的kvm,距离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