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ADAM 4520进行编程?

楼主(2003-06-20):
我想用ADAM 4018和ADAM 4520构成一个小系统,东西有现成的,但不知如何编程? 哪里有示范代码,能提供吗?最好是VC的 Email: magicmouse@yeah.net

网友A(2001-12-07):
看研华的驱动程序。

楼主:
请问要下载什么驱动程序?好像没看到专为ADAM 4520设计的驱动

网友B:
老兄:你可以先到kingview公网站下载一个组态软件,,那里面的帮助中有关adam的模块的使用问题!也有驱动的,有问题mail我,www.kingview.com还是www.kingview.com.cn你自己实验一下!好象一个是其中的网制,,你自己下载先使用先!

网友C(2003-06-16):
ADAM4520和ADAM4018组成的系统不需要任何驱动,接正确后发一串字符,ADAM4018就会回答,如:若ADAM4018的地址为“01”,则发“#010”,回答的内容为ADAM4018的0通道的电压值,详情与我联系,mosa@vip.sina.com

网友D:
adam 4520 挂 adam 4000模块不需要驱动程序,你只要使用适当的指令集,收发指令就可以了!编程相当简单!指令集你可以到研华的网站下在一本手册看看! http://service.advantech.com.tw/eservice/

网友E:
您也可以考虑泓格的 7000 系列模块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7000_index.htm 泓格不仅提供更多类型的功能模块, 而且 内建 self-tuner (多国专利) 技术, 可自动配置 baudrate, data format, 收送方向自动控制. 内建 3000V 隔离保护. 同一段网络上更可挂上 256 个模块. 当然, 泓格也提供了非常多的开发/应用套件, 包含: Win32 DLL, OCX, DDE Server, OPC Server, LabVIEW driver, Utility ... ( 更提供了一堆 VB/VC/Delphi/BCB 的 sample program )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您也可以向泓格上海办事处联络, 以取得更多资讯.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