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补偿控制的保护

楼主(2003-06-20):
我厂近期,电容补偿柜工作不稳定,经常出现保险底座烧坏但容芯是好的,我们使用的为30kva,共9组。工作电流一组为45A,后来我们改用开关DZ47-63A,依然将开关烧坏,但是开关并没有动作。我想问:45A的电流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后果。 我厂没有谐波源。请各位专家指点。谢谢

网友A(2003-03-16):
开关怎么烧坏的???接点粘住、断路。。。

网友B(2003-06-08):
需分析该柜更详细的设计,调试,运行资料。如该柜运行历史较久,建议重点检查电容器组、补偿控制器本身电气特性,由调试工程师做试验后分析确定查找故障范围、原因。

网友C:
检查放电回路。

网友D(2005-04-29):
对你提出的问题,我是这样看的:1.你选用保险丝或空开都是可以的.2.你要对电容柜处的短路电流进行计算,把它作为保护器件选用的参数.3.选用电抗器.4.为什么电容电流这么大,复习学过的知识.

网友E:
需分析该柜更详细的设计,调试,运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