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触摸屏控制低压铸造加压过程

楼主(2003-06-20):
我求求大家帮帮我,我是一个学铸造的学生,但是我的毕业设计与自控有关,我的题目是触摸屏控制低压铸造的加压过程,也就是用触摸屏来输入压力参数,可是我对于自控一无所知,哪位能帮我想个思路。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04-04-14):
触摸屏无非是一种输入界面而已替换原来的按钮或者薄膜开关。 低压的加压关键是压力调整的滞后性,如果坩埚容量大、铸件大,那么需要比较大的通气流量。其它的没有难度。

网友B:
触摸屏只是提供一个人机界面的平台而已,关键还是要去了解工艺。

网友C:
先把工艺搞清熟悉PLC的编程,再考虑触摸屏如何使用!

网友D: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