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产品的了解

楼主(2003-06-20):
我这段时间在搞一个应用三菱的工控系统,哪位高手有PLC、变频驱动这一方面的资料,请提供。在下不尽感激。

网友A(2003-02-19):
哪里的,上海的可以找我021-64847008,我专用三菱PLC全系列

楼主(2003-06-20):
解大峡,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现在有一个工程用的是两只Q2AScpu,两个remoteI/O station 组成了MELSEC/10 光纤环网。两只CPU 组成了热备形式(即master和submaster),现在问题时两者切换有时会不成功,标志位sb49得电报错,单台运行均无问题。请问,两cpu切换,除了作互锁,是否还要做通讯切换程序?另外,每套cpu还带有各自的Ethernet网卡连接到fix32,以太网程序会有影响?(fix运行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