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请教台达VFD-P系列11KW的"CFF"故障

楼主(2003-06-20):
再次请教台达VFD-P系列11KW的"CFF"故障      一台达VFD-P系列11KW变频器,驱动一惯量较大的负载(外接有BRAKE单元),以前正常,现在出现"CFF"故障.      "CFF"的意义是:“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接地(接地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50%以上时),功率模组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是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说明书中建议的的处理方法:1.更换IGBT模组;2.检查输出绝缘。      我更换了IGBT,无效。只好与另一完全相同的设备调换:      1 调换整个变频器,确认是此变频器有问题;      2 调换CPU 板,确认CPU 板没有问题;      3 调换IGBT驱动板,确认IGBT 板有问题。IGBT 板上有:电源、光耦、压敏电阻、电流传感器、2 个制动用GT25管(外接有BRAKE单元,GT25实际没有使用)。从模块输出的UVW三个端子,除了连接到端子台以外,没有与其它器件相连。      后又测量输出电流、电压都正常(平衡),IGBT板干净无尘埃,6个G-E之间的驱动电压波形很漂亮。      这样,到底问题在哪????CPU是如何检测到“CFF”的,它判断“CFF”的依据是什么?    广州通达说: 电流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an 说: 电流传感器及相关元件有问题. /////////////////////////////////////////////////////////////////////////////    于是,我仔细(示波器)测量了电流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为+14.5V\-14.5V,平滑无毛刺.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波形很漂亮,三相对称一致,峰谷对称一致.峰峰值为0.1V时,变频器显示电流0.5A.    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各接64OHM电阻到地,并送CPU板,另无其它器件与之相关.    请老大教我: 问题到底在哪????这边先谢过!!!! ////////////////////////////////////////////////////////////////////////////// 广州通达回复说:   “判断“GFF”的依据是其中一相过电流50%,可检查变频器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是否一致!!有时联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 但是,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波形很漂亮,三相对称一致。传感器不应有问题吧??? 急死我了,老大!

网友A:
不能这样测!!要有一定的电流才能看出问题!!不过我还是怀疑主板问题!你换的主板肯定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