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求助:RS-232C的问题?

楼主(2003-06-20):
我想用单片机设计一个小型网络控制系统,PC机为上位机,单片机为下位机(四个),实现一个小型分散控制系统,欲设计成基于RS-232C总线型网络,8051单片机转RS-232C电平信号用MAX232芯片,问题是:若要接成总线型网络,则MAX232的输出端不能并联到一跟线上,后经查资料得出,在每个MAX232芯片的输出端加一个二级管即可,不知上述方案是否可行?

网友A:
RS232就不支持总线网络.除非你的四各下位机工作模式是有其中一个工作时, 另三个为关闭,待机电平都不能有,否则就会有乱码.我做过好多和串口有关的工程,这种情况下我都采用485总线的方式.用232/485的信号转换器,把上位机转换成485信号输出,做485总线,下位机就可以并联了,32个都没问题.我经常用瑞赛特公司的一个叫8520的转换器,很不错,我用了好多了,还没出过问题呢.电话是025-4200870你打电话咨询他们吧.

楼主:
我的协议是一问一答的,即任何一个单片机都不能主动与PC机通信,PC机采用查询方式,顺序查询每一个单片机,地址确认后才进行通信,给每一个MAX232的输出端加上二级管,就为了能使在工作中的下位机不受其他下位机待机电平的影响,不知能否实现?

网友B:
RS-485 网络正是为了解决 RS-232 的 "一对一通信" 及 "通信距离短" ...的问题而设计的. 使用 RS-485 网络, 不论是在配线施工的简便性, 及抗杂讯干扰, 或日后系统/网络的扩展上, 都会比 RS-232 的表现来的更为优异. 使用 RS-485 网络肯定是个很好的选择. 您可以参考泓格 7520 RS-232 to RS-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内建 self-tuner (多国专利) 自动控制 baudrate, data format, 收送方向. 完全免设定, 免 driver. 内建 3000V DC 隔离保护.

网友C:
RS-232抗干扰能力很差,这样做考虑细节太多,我知道泓格公司的752N系列正是为你的需求而生产的,他的7527可以把7个232设备联到一条485网络上,这样就可以使分散的232设备集中管理。

楼主:
485的这种系统相对232来说肯定要好,这一点勿用质疑,我在这里提出的232的方案只是想通过采取各种方法使其可行,若要在实际应用中肯定要用485,谢谢各位高手的答复,但我想知道的是这个方案是否可行?期盼各位的指点,在此不胜感激!

网友D:
有条件,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不过我见过许多单片机采用查询方式进行多机串行通讯的,你说的系统我也见过,只不过没有注意接口的处理!遗憾!

网友A:
可以实现.

网友E(2005-06-01):
LEOWA,我现在要做的系统和你做的这个一样,我想知道你的结果怎样?

网友F:
结果怎样?

网友G:
通过各位大虾的精华贴我知道了rs485比rs232有很多的优点,据我所知,rs232仍然在很多地方都有应用,那rs232有什么优点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