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7.11怎么把在一台机子上作的监控系统拷到另外一台上?

楼主(2003-06-20):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意思,说清楚一些。

网友B:
带目录COPY就行了(intouch app directory)

楼主:
我找到了可以用查找应用程序,添加从其他机器上拷贝的到intouch根目录下的东西。

网友C(2004-07-18):
安装好intouch,再把老机器里的组态画面、历史数据、声音等目录都拷过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