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研华I/O-PCI1713

楼主(2003-06-20):
这两天我的难题太多了,请大家帮忙。 研华,PCI-1713,信号采集不正常:用随机带的测试软件,发现4~20mA无论多少都是采集到满值(5v或10v),但把电流信号撤掉,便回到零。 不知是不是,测试软件的设置问题。 e-mail:sxty.sel@cctk.net。 冀建斌

网友A:
你是采用什么操作系统,因为具我所知,我的很多客户用研华采集卡采集数据的时候,用WIN98操作系统是不行的, 一位大学老师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后来经过摸索最终确定用NT操作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B:
你在电流输入口上并250欧姆电阻,试一下。 我认为与操作系统无关

网友C:
我同意cnet的看法,因为1713的输入范围选择就是电压的范围,因此输入电流的时候应该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