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王老师:如何选择应用在水泵上的变频器?

楼主(2003-06-20):
王老师,你好! 王老师,水泵的功率是60KW,本身连接的电机是100KW,请问选择驱动他的变频器的功率应选多大?还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多谢了!

网友A:
按电动机的额定功率选,即100kW,另外核对变频器的输出电流要大于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这两个参数缺一不可,千万别选小了。经销商可能推荐你按水泵功率60KW选,可要拿定自己的主意。

楼主:
谢谢您,王老师!

网友B:
看电机的运行电流是多少,如果超不过60KW的电流可以用。这种情况我用过,不过要慎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