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与组态王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6-20):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做过P+F与组态王通讯并成功的,如果有的话,能否不能教教我呢?

网友A:
用P+F的OPC软件啊,然后在组态王立添加这个OPC就行了

网友B:
请问你的P+F和组态王之间是什么通信协议? 也可不用OPC的方式。例如是Modbus,可以在组态王的I/O变量中直接设置设备和寄存器地址,参考P+F具体的地址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