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的交叉电缆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3-06-20):
请问在honeywell的系统中有cross cable一说,可否理解为交叉电缆?它是什么意思?是否是LCN的A、B电缆混接?忘指教!!!!!!!

网友A:
LCN电缆是绝对不可以混接的,否则当一条通讯缆出现问题时,无法切换到另一条通讯缆上

网友A:
应该是双绞线吧

网友B(2005-10-30):
是crossed cable,指有电缆交叉的情况,如果交叉则造成其中一条缆处于SUSPECT状态,不能切换。

网友C:
LCN和UCN电缆,还有远程I/O电缆,A缆B缆是绝对不能交叉混接的。

网友D(2005-12-20):
是同轴电缆

网友E:
在PKS系统中cross cable为两个相互冗余的设备(交换机等)间的通讯电缆,为100BaSE-TX.不是同轴电缆。其它的系统中含义也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F(2008-04-29):
在PKS系统中cross cable为两个相互冗余的设备(交换机等)间的通讯电缆,具体的制作方法是一端采用568B标准,而另一端是将1,2和5,6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G:
这种通讯电缆材质是铜的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关于在PKS系统中cross cable为两个相互冗余的设备(交换机等)间的通讯电缆,具体的制作方法是一端采用568B标准,而另一端是将1,2和5,6对调就可以了.

应该是两端分别采用568A,和568B标准,即12和36对调。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croos

网友J:
在以太网,知道有1/3,2/6交换,难道我记录错了,

网友K(2008-05-30):
LCN电缆何UCN电缆都是同轴电缆,而且分A/B双电缆,如果在某一个节点上A缆接B缆,即为:CROSS CABLE.

但是系统不会提示SUSPECT

网友L(2009-08-29):
LCN和UCN电缆,还有远程I/O电缆,A缆B缆是绝对不能交叉混接的

网友M:
一对冗余设备应该接同一个物理TAP

网友N(2010-04-02):
cross cable是用于连接两个冗余交换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