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求助:利用何种现场总线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啊?"

楼主(2003-06-20):
我有20台彩色无纸记录仪,具有网络功能;100台具有控制功能的HONEYWELL UDC 6300控制器,具有RS485协议模块;和现场的120个温度测量点. 我想利用现在比较先进的总线和网络技术将以上的设备连接起来,通过2台服务器和冗余的网络技术,及合理的组态软件可以实现对记录仪数据的实时传输到服务器并显示和保存,对控制器的参数实现组态的上传和下载及比较,对温度测量点的状态参数进行显示和保存数据、并具有报警功能。 不知各位高手可以什么好的建议,可否不吝赐教?我将不胜感激? 您不经意回的帖子,可能就孕育着商机啊?

网友A:
总共有120台仪表,用一个rs485网络估计是不够,你可以把这120台仪表分成几个rs485网络.用一个上位工控机带几个rs485口组成n个网络,再用组态软件做界面和通讯,也可以用vb自己编,不过用组态比较方便,一般常用的仪表的通讯驱动组态自带,不用编通讯程序.

网友B:
时间要求?经费限制? 我可以3个月帮你实现你的要求,当然是用中国的现场总线。物理层、数据链路层和应用层,每帧数据0~64字节,每个点响应时间小于0.5ms,再高的实时要求只能使用令牌环。还可以总线拓扑与环形拓扑混合,完成后源代码交给你。保证所有指标不低于已有的国外标准。如果你用国外的现场总线,恐怕你扔了钱也得不到“拥有成本”。靠别人保修的承诺我早领教过了。预期花时间研究别人的东西,不如自己创新。(不过组态恐怕得你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