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用intouch的脚本如何读取intouch的历史数据

楼主(2003-06-21):
用intouch的脚本如何读取intouch的历史数据 我想从intouch本身的历史记录中读数据,以前都是用SQL ACCESS,感觉很不好,所以最好从历史库中读数据,有人用过的,指点一下。

网友A:
用DDE访问HISTDATA 建议自已写RAWDATA程序.(从intouch 中抓取点数据)保存在数据表中.

楼主:
请问,hisdata 如何取历史数据,例如,取2003年6月1日23点59分59秒的tag1的数据,并显示到窗口上。 我没有找到gethisdata()函数,不知道如何做?

楼主:
我主要是不想使用2套数据库,既然intouch有历史数据库xxx.lgh,直接使用,对数据的管理比较方便

网友:
我曾经在[邮电设计技术](1996年前后)发表过关于此主题的文章,有编程说明。

网友B(2005-09-04):
我在INTOUCH9.0版本里用过直接生成历史记录文件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开,会生成两个文件05090200.idx和05090200.lgh,请教各位大峡

网友C:
可以在intouch hisdata中生成CSV文件 然后可以调用啊 我试过了

网友D(2005-12-18):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