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P 11KW的"CFF"故障,还是没搞定!

楼主(2003-06-21):
请教台达VFD-P系列11KW的"CFF"故障    一台达VFD-P系列11KW变频器,驱动一惯量较大的负载(外接有BRAKE单元),以前正常,现在出现"CFF"故障.    "CFF"的意义是:“变频器有异常输出现象.输出接地(接地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的50%以上时),功率模组可能已经损坏.此保护是针对变频器而非人体.”    说明书中建议的的处理方法:1.更换IGBT模组;2.检查输出绝缘。    我更换了IGBT,无效。只好与另一完全相同的设备调换:    1 调换整个变频器,确认是此变频器有问题;    2 调换CPU 板,确认CPU 板没有问题;    3 调换IGBT驱动板,确认IGBT 板有问题。IGBT 板上有:电源、光耦、压敏电阻、电流传感器、2 个制动用GT25管(外接有BRAKE单元,GT25实际没有使用)。从模块输出的UVW三个端子,除了连接到端子台以外,没有与其它器件相连。    后又测量输出电流、电压都正常(平衡),IGBT板干净无尘埃,6个G-E之间的驱动电压波形很漂亮。    这样,到底问题在哪????CPU是如何检测到“CFF”的,它判断“CFF”的依据是什么? 广州通达说: 电流传感器可能有问题. an 说: 电流传感器及相关元件有问题. /////////////////////////////////////////////////////////////////////////////// 于是,我仔细(示波器)测量了电流传感器的供电电压为+14.5V\-14.5V,平滑无毛刺.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波形很漂亮,三相对称一致,峰谷对称一致.峰峰值为0.1V时,变频器显示电流0.5A. 电流传感器的三路输出,各接64OHM电阻到地,并送CPU板,另无其它器件与之相关. 请老大教我: 问题到底在哪????这边先谢过!!!!

网友A:
判断“GFF”的依据是其中一相过电流50%,可检查变频器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是否一致!!有时联线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B:
阿发:我这里也有一台VFD5.5KW的台达变频器,报CF3是哪里故障?? 我这里没有相同的主控板!该怎样检修!!

网友C:
那就拿到我们公司来修吧:武汉三维 http://www.wuhansanwei.com/

网友D(2006-06-11):
      广东东莞华兴机电的提示、你那台达机是电流检测损坏、更换电流检测绝对OK。
      电话:0769/85963708

网友E:
电流检测传感器的问题。

网友F(2008-04-17):
难道真的是电流互感器坏了么!有没有直接的检测办法!

网友G(2008-05-23):
送厂家维修吧,自己弄太麻烦

网友H:
你查一下运放吧,可能是运放坏了

网友I:
送修笔自己修安全。。。。

网友J(2008-06-30):
电流互感器没问题的话,应该是互感器出来的比较电路有问题,

网友K(2008-07-31):
最可能是电流传感器坏了,一般来说运放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L(2009-05-22):
GFF 是对地短路。

检测电流传感器,地球人都知道。

出售拆机变频器:
艾默生 TD900 2.2KW 8台;
艾默生 TD1000 3.7 1台;
优利康 YD57P5-T4 7.5KW 1台;
台达F系列 11KW 6台;
台达A系列 5.5KW 1台;
台达A系列 7.5KW 1台;
台达A系列 18.5KW 1台;
西门子M430 45KW 1台;

联系电话:0512 63534616
13962537351 徐经理。

网友M(2009-10-25):
我有一台新的台达VFD-M 1.5KW变频器总是报GFF故障,检查输出都没发现问题,将加减速时间增大,反而又报OC故障,这是否也与电流传感器有关?

网友N:
请查看驱动电路,光籍是否好的

网友O:
我碰到的台大的接地故障90%都是互感器故障,GF3也是,换互感器吧楼主! 还有,是不是互感器故障测互感器输出就知道呀

网友P:
我知道什么问题给我修吧  13588574898

网友Q:
请联系我,iabuplc@sohu.com

网友R:
霍尔传感器坏了,更换就好了

网友S:
楼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台达M1.5千瓦的,报GFF,还没搞定,有什么进展请通报一下好吗?互相帮助吧

网友T(2010-09-25):
你可以在变频器停止时,测量互感器的对地电压,要是有输出,那一个就有问题,就换掉那个

网友U:
我有一台1.5KW的报 HPF.1 电流传感器 2-4间 有-14.5V电压 3-4间有-29V   4-2 +14.5V        3-2  -14.5V    不知道他们那是地 输入 输出

网友V(2010-11-13):
变频器的电流传感器更换即可!需要台达变频器原装的电流传感器全系列都有!有意者请拔打15957591118吴先生联系!非诚勿扰!

网友W(2011-01-11):
百分之百的霍尔传感器坏了!

网友X:
测互感器输出!

网友V(2011-02-19):
台达变频器及触摸屏全系列产品备件供应?找吴工15957591118

网友Y(2019-03-12):
台达就是垃圾货!不要用

网友Z:
变频器专业,实在搞不定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