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键盘过滤

楼主(2003-06-21):
我在WIN2000加SP2下用INTOUCH7.11,装键盘过滤程序,键盘可以过滤,但WIN2000无法关机或重新启动,必须手动按电源开关。请大家给予帮助,谢谢。

网友A:
如果你是使用封键函数的话,看一下帮助,它是可以用脚本解开的。

楼主:
我用的是封键盘函数,现在不是封键盘的问题,封键盘和解键盘都可以,现在是我的操作系统出问题。WIN2000不能关机和重新启动了。

楼主:
我在使用键盘过滤器时并没有出现你所提到的问题,我使用的是Win2000Server(SP2)+Intouch7.11。你使用的是哪个版本的键盘过滤器?

网友B:
不象关机的方式很多, 用mouse 也能关。 是不是window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我的键盘过滤器版本不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