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实现串口通讯中的仪表接口即插即用?

楼主(2003-06-21):
请教各位大虾: 我目前做的一个软件中,针对串口通讯那块,要实现:针对不同的仪表上来的数据,系统应做到 接 口 即 插 即 用 系 统 自 动 识 别 接 口 通 讯 参 数 不 需 人 工 设 定。 不同厂家的仪表的数据通讯的格式不一样,而且通讯模式也可能不一样,我怎么去识别呢? (说明:不同类型仪表上来的数据都是重量信息)。 请大家帮帮我,我先谢谢你们了!

楼主:
help me,help me!!! 各位大佬,是这样的: 我有一套实现类似功能的演示版软件,但需要软件狗才能打开相关的仪表参数自适应模块:   在这个模块的帮助文档中是这样写的:      DDE服务器为仪表数据接口程序。 系统启动时会自动运行。若由于某种异常原因造成该程序退出可选此菜单再次启动DDE程序。若DDE服务器没有启动则系统将无法读取仪表数据,选“文件”菜单中的“重启DDE服务器” 。此DDE接口是智能型的仪表通讯接口,在这个接口程序启动时该程 序会自动搜寻与仪表通讯的合适的通讯参数并将其记录下来不需人工参 与。设定下次启动若通讯参数正确则不再进行搜寻当然用户也可以手动设 置仪表的通讯参数以及选择启动时是否再进行自搜寻判断这个功能,见下 面 部 分 的 讲 述 ,该 软 件 还 具 有 下 面 的 特征:   软 件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超 载 ” “ 动 态 ” 信 号 并 且 由 DDE 上 两 个 状 态 信 号 灯 显 示。   软 件 可 以 自 动 识 别 数 据 格 式 方 面 的 错 误 并 且 在 DDE 的 两 行 显 示 窗 口 显 示 出 来(若关 闭 启 动 时 进 行 自 动 搜 寻 的 选 项 )   若“启动 时 不 要 进 行 自 动 搜 寻 ” 选 项 被 关 闭 并 且 在 程 序 起 动 后 改 变 仪 表 的 通 讯 参数 则 可 击 打 “ 搜 寻 ” 按 钮 该。 按 钮 击 打 后 会 自 动 开 始 搜 寻 计 算 机 与 仪 表 通 讯 的 合 适的 通 讯 参 数   选 择 “ 设 置” 输 入 正 确 的 口 令 (初 始 口 令 为 SSS) 进 入 设 置 界 面 可 以 对 仪 表 接口 参 数 进 行 修 改 以 便 适 应 不 同 的 仪 表。            哎,我现在要实现同样的功能,可是光看人家的样子,我还是比较迷惑,   这样吧,如果你对这个东西比较赶兴趣,我们一起来研究吧,把你的mail地址给我,我把资料给你。   我的地址:windcolor_li@sina.com.      朋友们,你有兴趣吗?   帮我一把!!!      谢了先!

网友A:
老兄,按我的理解,你上面材料中的通讯参数,是指串口的初始化参数(波特率、数据位……),这个功能很多仪表的配套软件都能实现,因为大部分的仪表的数据都是在不停地发送,不过个别的仪表要软件握手信号,你要是不知道指令,上面的功能也实现不了的。 不要为难自己了。

网友B:
我觉得Mikeshang兄说得好。如果只是在仪表上采集信号。有这种可能性(但是要看仪表是谁做的和其它的仪表有太大的个性,我的意思是指关于通信的特性)。但是上位机要和下位机真正意义的通信就更不可能了。当然这种看法是我的偏面的知识所左右。

网友B:
可能哈,,但我还是有自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