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富士P9奇特故障

楼主(2003-06-21):
请教:富士P9-132KW带一台水泵,启动到达设定频率后频率马上降为0,又马上恢复到设定频率,如此反复几次后正常运行,与频率高低无关,只要到达设定频率就出此现象,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我遇到过与smd114相类似的现象,用PLC的模拟量输出模块(4D/A)控制四台变频器的运行,速度刚一上去,又马上降为0,如此反复。经过检查,发现是干扰在做怪。降模拟量信号线改为双绞屏蔽线,强电弱电分开接地,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后,故障解决。希望我的一点经验能对smd114以及其他同行能有所帮助。

网友B:
富士P9有程序自动运行功能,关闭它.

网友C:
有使用频率到达输出端子吗?

楼主:
lqm,pbj感谢你们的帮助,我已把参数初始化了,只用面版设定频率和启动,故障现象一样,我拔掉CPU板至驱动板的插头不让模块输出故障就消除了,想了半天是否与“节能模式”有关,因为设备大修后试车时出此故障,电机没接负载;现场离这太远不能马上过去,手头又没有说明书,请教一下各位参数初始化后“节能模式”是否打开?(好象是70几号参数,P9-132KW)

楼主:
所有的端子都没有用,只用面板操作,不带电机好用(电机空栽,电流很小)

楼主:
我把75(节能模式)关闭就好了。

网友D:
CPU板硬件故障,换后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