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232AW(C)?????????

楼主(2003-06-22):
我想使用FX-20GM 用PC编程 是不是FX-232AW(C)我必须要有??? 谢谢!

网友A:
FX-20GM可以作为FX2的扩展模块,也可以单独使用,单独使用,三菱提供FX-VPS编程软件,但必须要有FX-232AW的转换模块。如果做为扩展模块使用,就不需此模块了。

网友B(2008-07-27):
与电脑连接的电缆我有 ,FX-10GM,FX-20GM是FX2系列用的老款定位模块,插口为双列20孔。电缆为三菱原装全新带转换器,QQ349709299 13702513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