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确同步

楼主(2003-06-22):
今有一个项目,五轴联动,分别用五台变频器各带一台交流电机驱动一滚筒,另有一收卷辊,现收卷没有问题,此项目的关键是工艺要求这五轴的速度在任何每个时刻都是同步相等的.不知那种变频器有此种功能,如何实现,测速的编码器应装在滚筒上还是应装在电机上,用变频器能达到要求吗?是否应该用伺服系统的定位模式.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A:
采用DANFOSS变频器,测速的编码器应装在滚筒上控制更为精确。最好采用PLC通讯控制变频器的方式来实现精度较高。同时因为丹佛斯变频器有直流母线共享功能。联系电话:0592-5186291 LIHUIFEN2088@SOHU.COM

网友B:
用任何带RS-485通讯的变频器(矢量性)就可以,我是做造纸传动的和你的很类似,根据你的要求线速度在50M/分,用开环就可以, 在程序编译上,可以做速度闭环(有通讯读回数据来实现)有不懂得可来电联系,0571-63587515 张工

网友A:
五轴联动,实现同步的方案有好几种,这里我给你推荐两种既简单又精确控制方法. 一、用一台变频器输出,同时带动五台电机驱动一滚筒。 二、用一套整流桥,共用直流母线,带五套逆变桥。(应用案例很多) 若需详细方案可来电。010-83671483、63785384,13910420549 E-MAIL:lining1088@163.COM

楼主:
可能我讲的不是很清楚,我的东西是四色套印机,这四支印花滚筒有严格的同步要求,否则就套色不准,以前用的是机械方式,用链条或同步皮带,现拟用电气同步方式,请各位高手继续赐教,谢谢.

网友C:
自整角机可以.

网友A:
为什么不用伺服控制呢。当然这个更贵一些,但性能绝对没问题啊!

网友A:
您可以用多轴运动控制器控制伺服或步进,PMAC卡用于同步运动控制非常理想,您如果有兴趣请来电! 您好!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运动控制技术应用开发、系统集成、柔性制造系统、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的设计、调试和维护的高新技术企业。随着业务的扩大,我们先后成为国外十多家著名厂家的代理商和分销商,产品有: l 美国DELTA TAU公司的PMAC可编程多轴运动控制器,又名运动控制计算机(2-32轴),可扩至128轴; http://www.deltatau.com l 日本安川(YASKAWA)∑-Ⅱ、∑-L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15KW); l 日本松下(Panasonic)MINAS A系列交流伺服电机及驱动器(0.03~5.0KW) l 美国GLENTEK直流伺服(0.1~13.34KW);http://www.glentek.com l 美国贝赛德(Bayside)精密定位直线平台、回转台、直线电机、螺旋行星齿轮减速机(军品级),以及采用NANOMOTION纳米陶瓷电机生产的超高精度定位平台;http://www.baysidemotion.com l 日本MYCOM两相、五相步进电机(0.42~6.29Nm)及驱动器; l 日本伺服公司(SERVO)小型步进电机(0.13~1.35Nm)及驱动器; l 德国柏格拉三相(BERGER LAHR)步进电机(0.9~16.5Nm)及驱动器; l NANOMOTION陶瓷电机及放大器,分辨率达20纳米; l 日本内密控(NEMICON)光电编码器; l 英国雷尼绍(RENISHAW)非接触式光栅编码器系统; l 自主开发的EM系列机电一体化教学设备以及美国ECP系列教学设备; l HIWIN线性滑轨和滚珠丝杠。 l HITECH工业级人机界面。 ★ ★★每月定期举行相关技术培训和讲座,欢迎参加! 带给您品质卓越的产品和满意的服务! 北京元茂兴控制设备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张旭    地址:北京北三环中路甲29号2号楼1-1603、1605 邮编:100029 电话:(010)82025588-26 传真:(010)82025558 手机:13911207458 E-mail:yumenxu@163.com http://www.emotioncon.com

网友A:
电机同步器

网友D:
Vacon NXP采用自身的系统传动和通讯方式可以完全达到多电机同步,电机之间的通讯和调整时间间隔均为1ms,并可根据要求编程解决特殊的控制逻辑。

网友A:
如果精度要求是毫米级的,变频器就无能为力了,还是用伺服吧

网友E(2004-05-12):
用我们公司的同步控制器吧,即简单方便,又经济可靠,而且精度很高。请登陆网站http://www.wellsolution.com了解更多产品信息和资料下载。

网友F:
前几年本人接触过日本安川电机的MP920控制器可以实现电动机之间的精确同步控制.

网友G:
用LENZE的伺服吧,价格贵了点,但却可以保证控制精度,其他的就很危险了,弄不好要砸牌子。有多少英雄豪杰在四色套印机上丧命?

网友H(2005-08-18):
各位同行:我有一台老瑞士四色套印机可控硅不能触发,无动力电源,无法开车,请赐教!谢谢!

网友I:
如果你了解印染或印刷机械传动,你就会明白只能采用伺服系统。

网友C(2005-12-23):
要求高的用伺服吧.

网友J:
如果确认是速度同步,就可以用变频器。做闭环控制,速度给定可以用通讯的方式或用脉冲给定。

网友K:
只有专业的伺服控制和运动控制可以做到这一点。变频器是不行的。
因为印刷机行业对于运动控制要求太高,轴间同步的时间抖动要求小于1US

网友L:
SEW公司的MDX61B伺服控制器加上CM电机,可以有两种方案选择,一是有程序实现,内部同步功能,完全由软件实现。二是由硬件实现,采用同步控制板DRS,五台MDX61B+五台CM,我们这种应用,大量使用于各种场合,最多的是造币厂和啤酒厂,灌装机等等。

网友M:
SEW变频(伺服)控制器在许多轻工行业有着广泛的应用,对于精确同步控制有较多经验。
例如:啤酒饮料行业,洗瓶机、贴标机等,有过8轴联动的控制应用。
不知对于您的控制系统,要求什么样的精度?有什么具体要求?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与我联系,SEW将尽力帮助您解决您的问题。
 PS:我们不是代理商,如果采用我们的方案,我们可通过全国的销售支持网络给您提供最大的技术支持。
eedow@126.com

网友N:
走伺服位置环

网友O:
ABB主丛控制就可以啊

网友P:
我公司是做绝对值光电编码器和位移速度控制的,现正计划建立多台变频电机同步控制实验演示平台,便于今后推广,有变频器和电机厂家愿意报个价吗?

要求:220Vac变频器与电机,电机最好能两边出轴,便于一边装绝对值编码器。一边联负载(因演示实验用,负载不需要大),变频器可4-20ma 输入控制其输出(转速)。
报价请Email:gemple@online.sh.cn 并先给些资料。 上海精浦机电有限公司  裘先生

变频同步,用绝对值编码器作位置闭环是可以实现较高精度同步的,当然,精度是相对的,更高精度的同步还是用伺服好。
我们的编码器是绝对值RS485或4--20mA 输出的。分辨率每圈8192线或65536线,可连续4096圈测量。

网友Q(2009-05-08):
为什么不用伺服控制呢。

网友R:
测速的编码器应装在滚筒上还是应装在电机上-----如果机械结构上刚性较好,传动环节弹性变形不大,接在哪边都可以。

为什么不用伺服控制呢?-------是不是需要的功率较大,用伺服不够经济或者伺服电机功率没有那么大规格的

网友S:
主机用变频器控制,做一个闭环电路主电机与机械传遍动可以三角带,在加上机械方机用齿轮传动,相信你的误差会在会在你的要求之下,

一帮四色平版印刷机的都采取这种方式,,但是你加工的配件精度一定要高,

网友T:
应该定位在机械传动上。不应该在电器控制上磨蹭。

不要写笔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