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传动问题?

楼主(2003-06-22):
现有一台机器,用Panasonic 伺服放大器控制两只马达进行同步,但在实际运转中,随速度的增大而偏差也越大,请大虾们指点。

楼主(2002-10-19):
Is my question so easy or now clear that no reply

网友A:
请问你是用一台伺服放大器带两台电机,还是两个放大器分别带一个伺服电机? 另外同步控制的方案简介

楼主:
两个放大器分别带一个伺服电机,各自驱动一组同步带轮,要求两组带轮臆断时间内同步运转,但实际随速度的增加,偏差也越大, Servo Typ. MSM 082A 系列 是否能通过调节Servo 来校正?

网友B:
为了作到同步,您可以将一个设为主,一个设为从,对于从的指令信号可取自主的测速编码器。 若不能改变硬件,则你可考虑将伺服的控制方式在速度控制、转矩控制在主从之间的搭配。

网友A(2003-06-22):
如果你是用位置方式,脉冲信号做指令信号。 可能是电子齿轮比没设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