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AN总线的FMS模型系统

楼主(2003-06-22):
我正在做一个基于CAN总线的FMS系统,主要是由PCL841(ISA104)组成的主站,及由SJA1000等开发的各个智能结点。FMS由AGV小车,机床,机械手、等组成。 现在碰到这么一些难点,PCL841与VB接口问题,AGV小车上的RF与CAN接口问题。 望高手指点,也望大家多多讨论。

网友A(2003-02-24):
难道没有提供给你接口函数的DLL?

网友A:
直接在VB中使用动态链接库即可。对了,该板卡的驱动程序最近升级了。

楼主:
请问“好风常吟”兄 我买的这个没有提供DLL函数,驱动程序好像也没有,只有DEMO程序,我想自己在它提供的头文件基础上编制DLL文件? 谁有这方面的资料,能否寄驱动程序过来?? cqinghua88@yahoo.com.cn不胜感激

网友A:
呵呵,那叫什么卡,你买东西得同时买服务,否则太亏。

楼主(2003-06-22):
现在一却都搞定了,项目也验收!不过下次做的事工厂项目,累呀

网友B(2004-03-25):
大家好!我有问题请教!我现在在做一个课题,要用现场总线技术实现数控机床(有RS232口)的网络化加工,具体就时想在pc机上加一个can卡,再在机床和卡之间加一个“can控制器”(能实现RS232和CAN的转换)在pc机上用C++Builder开发一个控制软件,实现对机床的控制,把数控程序传给机床。我想请问,这种想法能实现吗?can卡,“can控制器”哪能买到,价格是多少?这个课题具体还需要那些硬件软件?我该从那方面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