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X2N-485-BD与电脑通讯

楼主(2003-06-22):
求助:请问各位高手,FX2N-485-BD 怎样与电脑连接,进行通讯。 怎样与PLC 相连。在这里我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A(2002-12-10):
能将FX2N-485-BD说清是什么东西,这样大家才明白吗.

楼主:
哦,对不起!他是FX2N系列产品的一个扩展模块,有五个接口:RDA;RDB;SDA;SDB;SG等。

网友A:
从你列出来的接口定义来看,应是422接口,如是同电脑连接的话,你还要加一个转换器.

楼主:
请问大哥需要怎样的转换器。有资料吗?

楼主:
我的模块上写的是:三菱Fx2n-485-BD (JY331B88901D)

网友A:
那是485全双工的描述.你还需要在电脑或PLC端加上485全双工转换器,实际上是422的信号,还有你要考虑到供电问题.

楼主:
请大哥多帮助小弟。我现在需要怎样做,对了,你有485全双工转换器的电路图(带详细的元件说明)吗?电源问题要注意哪些?请大哥详细告知,小弟不胜感激。在这里小弟先谢过了。

网友A:
你可在市场上买到这种产品,好点的都有,电路图到是有,不过不是很清楚,不想误人子弟。

楼主:
刘大哥能发给我看看吗?

网友A(2003-04-29):
除非距离大于15米,否则还是将485-BD换成232-BD为好。另外,市场上买的485转232的转换模块可靠性不能跟三菱的484BD比,应慎重。 9he@sohu.com

网友B(2003-06-22):
你可以换块FX2N-232BD就可以了

网友C(2004-03-06):
楼上所言极是,电脑有RS232口,在FX-PLC上加装一块FX2N-232BD板,买1根专用电缆,读读三菱FX通讯手册、232BD模块用户手册相关章节即可。

网友D(2009-04-04):
RS232数据线与电脑连接要转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