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QL高手,请进

楼主(2003-06-22):
各位大虾,我手头有个cimplicity的项目,用到了SQL,其中用到的数据表多达3000个,每个表约30k,能实现否? SQL最大允许有多少个表? y1117y@sohu.com

楼主:
高手们都渡周末去了?

网友A:
建议使用Interbase -------------------- InterBase 是个高性能、跨平台、SQL标准兼容的关系型数据库,具有易用性、低维护成本及企业级的能力。它原来是Borland公司的数据库产品,具有很多优秀的特性。 功能强,与Borland公司产品集成性好。适用于中小型企业业务系统,可达几百用户、几十G数据。 主页:www.borland.com/interbase/ ---------------------------------- 【完全免费,且几乎是零维护的数据库软件,你都不心动???】 大凡开发数据库软件的人,都首选使用 Oracle、 Sysbase、Infromix、DB/2 和 Microsoft SQL Server 等,但使用 Interbase 的人就少了,原因大概就是很多人都认为 Interbase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库”,持这种看法的人认为 Interbase 不稳定或速度慢,属玩具型。如果 Interbase 的开发者看到人们对他们辛辛苦苦开发出来的产品持这种态度,肯定要被活活的气死。 其实持这种看法的人是真正的不了解 Interbase ,Interbase 只是在国内用的人少,国外用的却相当普遍。并且笔者用了一个含 100 万条左右记录的表在 Microsoft SQL Server 和 Interbase 数据库中做了一个测试比较,发觉 Interbase 丝毫不比 Microsoft SQL Server 逊色。虽然 100 万条记录对于现在的数据库来说算不了什么,也并不能代表就能比较出些什么,这只是想做一些说明,我们不能盲目地去追求什么时髦,本来穿一件打有相同布料补丁的平常衣服就觉得很协调了,但有些人却偏要用绸缎来做补丁,我见过有人用 Microsoft SQL Server 作数据库服务器,却只有四个客户端,并且数据量也少得可怜,我想用10年前的Dbase就可以应付了,但后来还听说他们准备将数据库服务器“升级”为 Oracle,听说象这样的公司不在少数。用免费的 Interbase 就足可以应付的,为什么我们还要去用那些贵得让人咂舌的其它数据库软件呢?其实我想也不是贵,主要是现在有 D 版,如果没有 D 版的出现,我想 Interbase 在中国的市场至少要?!#@^……。 我想大多数用 C++ Builder 或 Delphi 开发数据库软件的人已经尝到了开发 Interbase 数据库的乐趣及甜头,用配合其自带的 IBX 控件,开发 Interbase 数据库软件那真是如虎添翼。 特别值的提出的是 Interbase 的可变引擎,它使得 InterBase 可以以最少的锁来支持高效的事务处理及其决策支持。它的这种可变体系结构代表了关系数据库系统技术的第三次浪潮。伴随着 Inprise 公司在 2000 年将 Interbase 6 的推出,并打出了 OpenSource 的旗号,这宣起了数据库的另一场革命 ^o^。 Interbase 最适合中小型企业的数据库解决方案。很多中小型企业都拥有自己的企业内部网,但从经济利益出发,却不想有专职的数据开发及维护人员。这时,可请他人开发网络数据库软件,数据库服务器用完全免费的 Interbase 6 或更高版本。因安装及维护都十分方便,且你无需付出昂贵的开发及维护费。即使你现在还没有企业内部网的环境,也可利用 Interbase 数据库来进行规划,等将来公司建立了内部网后,只需要将数据库文件拷贝到你的服务器,将客户端的数据路径指向服务器即可,而无需再做其它任何额外工作,方便之至,显而易见。 随着 Internet 的发展,不但对传统的信息产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就软件开发来说,也出现了所谓的“远程开发”。Interbase 也最适合那些想通过 Internet 并借助 Email 等方式“远程地”为他方开发数据库软件的人。程序员不必去考虑那些“程序之外”的如与数据库的连接等问题,也无需对使用者作大量的培训。开发人员只需将写好的应用程序分发给客户即可(最多再来回几个Email就搞定)。因 Interbase 几乎是零维护的。 如果你还是企业的管理阶层,那么合理且经济的规划是必须的,如从经济的角度上讲,Win9x/2000(Client) + Linux + Interbase 6 我想是最佳搭配了…… 当然,如果钱不是问题,甲骨文也是你的首选,毕竟 Oracle 是数据库界的泰斗,但这不是我在此讨论问题。

网友B:
没问题: SQL数据库对象的总数不得超过2147483647个:表、视图、存储过程、扩展存储过程、触发器、规则、默认值及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