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据采集系统解决方案

楼主(2003-06-23):
最近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够采集到工业现场尽量多的生产数据,然后连接到下一级分析系统(如质量系统)进行分析,现在想做的是,选择怎样的方案能够采集到不同的生产数据(这些数据大多已经是数字化的了,可以来自不同的测量仪器。 本人对工业测试很感兴趣,但是现在水平尚处于入门阶段,希望大家能够就设计方案给出建议。谢谢!

网友A:
采用不同功能的采集模块啊!

网友B:
要定方案先要把接口的个数、形式统计好,再把数据统计的要求列好才行。

网友C:
您可以考虑泓格 7000 模块 (使用 2 线式 RS-485 网络)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7000_index.htm 网络可逹 1200 米, 可用 repeater 加长网络. 一段网络上可接 256 个模块. 泓格 7000 模块内建 3000V DC 隔离保护. 配线施工简单, 抗杂讯佳. 提供相当多的开发套件, 含 Win32 DLL, OCX, DDE Server, OPC Server, LabVIEW driver... 也提供 VB/VC/BCB/Delphi 等 Sample Program. http://www.icpdas.com/download/7000/7000.htm 7000 使用简介 -- Getting Started http://www.p.icpdas.com/download/7000/manual/getstart.pdf 泓格上海办事处 Tel: 8621-6247-1722/23/24 Fax: 8621-6247-1725 E-mail : shanghai@mstp.icpda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