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odbus/tcp 与modbu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3-06-23):
请问modus/tcp与modbus的区别, 有什么好处? 我想搭建一天主从式控制系统:一台总控计算机和几台分系统控制单元,在Modbus/TCP通信模型下,它们分别被称为Modbus Server和Modbus Client。Modbus Server采用Sun Blade 150工作站,装有Solaris 8操作系统;而Modbus Client采用Motorola 68030系列CPU,装有VxWorks操作系统。Modbus Server和Modbus Client都提供以太网接口,接口形式为RJ45 10/100BASE-T,它们通过以太网集线器连接在一起。 请问这种方案可以吗? 其传输速度和可靠性如何? 谢谢

网友A(2014-06-26):
我现在也在想在这样的工程,如果你拉的是普通网线的话,通讯距离要在100米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