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各位仁兄S7-200编程中怎样自定义功能块?怎样建立库文件和编写库文件?急!!谢!!!

楼主(2003-06-23):
求助:请问各位仁兄S7-200编程中怎样自定义功能块?怎样建立库文件和编写库文件?急!!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3-06-05):
S7-200 子程序和功能块的编写使用
一个完整的程序要实现多个功能,我们可以只用一个主程序来实现,还可以分多个子程序单独来实现再由主程序分别调用;如果只用一个主程序就会显得很纷乱,而且调试修改效率低,而使用子程序可以一目了然,快速的确定问题所在。
所以首选使用子程序来编程。
在实际的项目中有很多类似的功能,像这样的就可以使用子程序,而不用多次复制相同的语句,而选择调用相同的子程序。
在编写子程序时,子程序中用的都是全局变量,而功能块中用到的都是局部变量L(其实功能块也是用子程序来变写),两者的另一个区别是:在调用子程序时不用给子程序任何的输入,只要一个使能就可以,而在调用功能块时就要给功能块输入一些参数,一般编好的功能块是有输入输出的,至于功能块中使用了那些变量我们不用去考虑,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功能块内的变量是自动分配的,在变量中想添加一变量时可以直接插入而不用管它占用了那些变量地址。所以要想实现某个功能就可以调用功能模块,我们只需要给几个参数,然后就直接取输出就可以了,很方便快捷,

网友A(2014-08-08):
解释很牛逼,本人小白;请捋顺思路,是在对比说功能块和子程序,还是再是其中之之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