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台电机的统一调速及单独调速

楼主(2003-06-23):
大家好,我现在正在做同步控制系统,一台变频器控制一台电机,这几台电机即能单独挑速,又能统一调速。各电机还有自己的频率显示,不知有没有即经济,又能可靠运行的方法。我急用,谢谢各位。

网友A:
用一台变频器的模拟输出量控制另外一台变频器模拟输入。只需调比例系数即可。既不用买同步控制模块,但只适用于简单同步控制。

网友B:
明电舍的变频器有三个模拟量输入接口,两个电压输入一个电流输入

网友C:
用电位器即可, 每台单独一个电位器加一个总调电位器;

网友D:
同意QIN的意见,用一个稳定的10V电源(最好不用开关电源)给总电位器供电然后在各支路上设一个单独电位器即可,变频器随便都可以。

网友E:
可用数据总线(如485,CAN 等),一个为主,其余处于监听。但要会编程。

网友F:
那位大哥有通用变频器的原理图、线路图。我想做变频器,有资料的话,可以共同合作开发这块市场!   电话:0769-2907158 2935135   13049744559

楼主:
linjh9:那总调电位器放在哪?第一台变频器的单调怎么加。

网友D:
V+I方式输入设定频率,用几台变频器的I端子作为总的调速端子。V端子作为单个变频器的频率设定。一般情况下一个电位器最多带3个变频器,再多的情况下效果不好,这种情况下用模拟量输出功能。(2)利用通讯功能控制变频器的频率和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