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电机启动问题

楼主(2003-06-23):
电机直接启动与 加上变频器启动两种方式下,启动时间谁快谁慢 能差多少,电机是550w的。

网友A:
当然是直接启动快了。 直接启动一开始就给定工频,变频器启动给定频率慢慢加大,加速时间可调,所以差多少要你自己决定。

楼主:
谢谢 最快能差多少,能否给个大概的数量级

网友B:
和变频器的性能及参数的设定有关。找本手册看看就行。

网友C:
有这么小的抽油机吗

网友D:
直接启动的时间未必比变频起动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