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一个串口能控制多少个设备

楼主(2003-06-23):
485通讯中一个串口只能控制32个设备吗? 为什么有些资料说加上中继可以控制128个设备吗? 我对这个不太理解,那位仁兄指点一下 小弟有礼了!

网友A(2003-04-10):
泓格的加上中继可以控制255(FF)个设备。

网友B:
这要看用的是怎么样的设备啊!有的确实只能串联32个RS485设备! 一般串联128个设备都没有问题的,价格也不贵! 我这里有 0571-88866643

网友C:
至于485通讯中一个串口可以控制多少个设备的问题是与该485网络中的电气特性和协议特性所决定的。 所谓电气特性就是指的是要保证485网络中的特征阻抗在允许的范围内,应该是120欧姆左右,连接的设备越多,特征阻抗越小,所以一般在485网络中一般都要加120欧姆的终端电阻。同时还要保证信号的衰减在可接受范围内。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查查相关的通讯芯片的资料。如MIXIM489,你就知道他能分辨的电压是什么了。所以就有了长距离传输加中继的情况了。 所谓协议特性是指在485网络中传输的协议支持的寻址范围,如MODBUS应该是32个,不过好象只能连接31个设备,因为还有一个留给自己(应该是这样,具体的我有点忘记)。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复杂的,查查资料就都知道了。

网友D:
冰红茶:您说的很好。但MODBUS 协议地址是247个,MODBUS PLUS 是64个(加中继,不加中继是32个,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中继会影响节点的多少)。也没有流给自己的说法。

网友C:
PLC123: 谢谢你的指正,关于一些协议的具体内容我现在也说不准。我一般是在需要用的时候查查资料就清楚。 关于上面的东西请大家原谅,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从大的方向说明问题。

网友C:
以泓格的I/O模块为例,每个485网络最多的节点为256个,加中继I-7510后,每个485网只要工作在不同的波特率:1200,2400,4800,9600,19200,38400,57600,115200之下,就可以允许相同的地址号。所以中继模块不但可以使通讯距离增加,还可以增加节点数。泓格模块的485网络中节点数最大为:256*8=2048个。

网友E:
泓格 7520 与 7510 都有内建 Self-Tuner 的技术 (多国专利), 能即时自动调变至各种 baud rate 与 data format. 所以您可以在同一段 485 网络上混用各种 baud rate/data format, 7520 与 7510 会作自动的转换. 讯号在电路上传输时会有讯号衰减的问题, 所以在某个条件下就必须加入中继器(repeater)作为讯号放大之用, 讯号也才得以正确的延伸传输下去. 您可参考 7520 与 7510 的相关 link ...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20.htm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0.htm

网友F:
如果用串口联网服务器联网,距离和数量都不是问题了,可到www.sixin.com对串口联网服务器进一步了解。

网友G:
楼上的:不要乱讲!没有哪种方式没有距离和数量的问题的! 以太网也不是真的就无远弗届的,长距离传输一样也要加中继HUB?大概是300m吧?而且通讯的可靠性和及时性我表示怀疑,用来监测也就罢了,如果有控制的问题。。。。。

网友G:
plc123: 加中继后信号电平会重新拉高,所以可以接新的设备!每段电路上是接32个,64个,128个还是256个,关键在于这个RS-485设备上用的RS-485芯片的耗电是多少,RS-485老的规范在不加中继的情形下确实只能接32个,但是技术的进步使得今天开始出现不加中继可以接128/256个的RS-485设备了。(前提:距离不用超过1200m)

网友H:
128是MAX485资料中的理论值,目前市面上的产品能实现32个的都不多,只有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来分析,8520最多实现了1300M,4800BPS十三个485设备的连网。http://www.rs232.net.cn/8520.htm

网友C:
RS-485的”节点数”主要是依”接收器输入阻抗”而定;根据规定,标准RS-485接口的输入阻抗为≥12kΩ,相应的标准驱动节点数为32个。为适应更多节点的通信场合,有些芯片的输入阻抗设计成1/2负载(≥24kΩ)、1/4负载(≥48kΩ)甚至1/8负载(≥96kΩ),相应的节点数可增加到64个、128个和256个。

网友I:
设备数和接口驱动芯片有关: 32 SN75176,MAX490,MAX485,SN75179,SN75180,MAX488等 64 SN75184 128 MAX487 256 MAX1482,MAX3080等

网友J(2003-05-11):
485究竟是怎么连接的? 232/485出来后怎么接,是不是有类似hub的东西,结成菊花链??

网友D:
没有类似HUB的东西,是结成菊花链,但大多是在端子上将进出线压接到一起。

网友E:
以 2 线式的来说, 只要将全部设备的 Data+ 接在一起, 另将全部的 Data- 接在一起即可. (电源线另外接!) 也就是说, RS-485 的网路设备是采用 "并连" 的. 任一台设备送出(广播)的信息, 其它的设备也都可以收到. PC -- 232/485 converter -- Device1 -- Device2 -- Device3 .... ( 这是较常见的接法! ) 若您要用 star 的接法, 可以参考 I-7513 ... http://www.icpdas.com/products/7000/i-7513.htm

网友K:
‘姜’还是老的辣,一语中的。

网友L:
485 BUS上面可以接幾個設備,除了跟 RECEIVER 端的輸入阻抗有關之外,還跟 Bias Resister 的阻值有關。 在 www.bb-elec.com 可以找到一篇 "485appnote.pdf" 裡頭對 485 BUS 有詳細的解說。

网友C:
怎么用delphi写串口。中断怎么写用控件spcomm;有着方面的资料么

网友M(2003-06-13):
链接站点的多少主要取决于通讯速度,以从站是变频器为例,MODBUS从站超过15个,通信速度较慢(9600BPS),时时性较差,现场不太好用。PROFIBUS也是RS485,因其通信速度可达12兆,链接100多个从站(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N:
楼上的话我有点意见。 PROFIBUS也是RS485,因其通信速度可达12兆。没错!可是设备也要有相应的速度呀!profibus的变频器价格呢!!!

网友O(2006-09-25):
 读了各位的解释,受益匪浅

网友P:
485能接多少个应该是以485芯片的电气特性来决定的,现在我知道的有可以接255个,加中继模块的话,只是对信号的衰减有抑制作用,对提升485能驱动的设备最大数目不起作用

网友Q(2007-01-13):
RS485的协议规定可以接32个,接个中继器又可以多接32个,最多可以接9个中继器。这是我前几天书本理看到的,实际如何还不知道。我现在还是个菜鸟,不过我现在天天在工控网上浏览各位前辈的心得,希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啊!我的QQ是 179770814

网友R(2007-03-27):
看到大家的讨论,我受益匪浅,我是刚接触485实现Modbus,因为是毕业设计,很急,又不知道从何做起,请大家多多指导!

网友S(2007-05-06):
请问哪位做过基于RS232接口的发电机机组远程监控?能不能给出具体的方案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T:
加中继后信号电平会重新拉高,所以可以接新的设备!每段电路上是接32个,64个,128个还是256个,关键在于这个RS-485设备上用的RS-485芯片的耗电是多少,RS-485老的规范在不加中继的情形下确实只能接32个,但是技术的进步使得今天开始出现不加中继可以接128/256个的RS-485设备了。(前提:距离不用超过1200m)

网友U(2009-03-19):
老姜 说得对 ,取决于片子的输入阻抗,32节是标准输入阻抗,还有1/2、1/14’‘’‘’。查看产品型号的PDF文档,NODES栏告诉UP TO  256或32、64.选用你需要的 片子即可。

网友V(2009-06-10):
各厂家的产品不同的.

波士电子的485产品就都可以接128个负载.

网址: HTTP://WWW.BOSIKA.COM

网友W(2010-07-07):
都说的在理,再去找找资料吧。

网友X(2011-06-22):
波士一般可以带128个。U4485C 光隔四倍驱动RS-232/RS-485/422转换器 全双工半双工通用 5V供电

U4485C的带负载能力是普通的4倍。

详细参数请到http://www.232485.com/chanpin.htm     查看。订购电话:027-51518047 18995634129 向小姐 QQ咨询订购:752817985
MSN:boshika@hotmail.com

网友Y(2011-12-09):
接多少设备,和现场环境,设备阻抗有关系的, MOXA专注串口通信24年,是用户最好的选择 联系电话:400 000 6722 刘先生 QQ:558128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