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E VersaMax PLC 与iFix工控软件如何连接

楼主(2003-06-23):
在下有一工程需用GE VersaMax PLC 与iFix工控软件连接,但无法正常连接,要有哪些操作和哪些驱动?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你使用的哪个CPU,一般VERSAMAX支持的协议比较多。IFIX更是CIMPLICITY的换代产品,没道理无法正常连接。

网友A:
很简单,使用GE9驱动,安装完毕后在OPTION选项中选择SETUP, 将路径配置一下,在ADVANCED中将SERVER,STARTUP的ON 钩上,重新启动即可。

楼主:
使用VERSAPRO向导非常简单

网友B:
根据不同接口的VERSAMAX,选择相应的驱动

网友C(2004-07-25):
在下有一个GE Fanuc的PLC,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软件开发?是不是IFIX 3.5?请各位赐教。谢谢!

楼主:
TO 朱儿: GE plc 可以用ifix 3.5或intouch 进行连接. 要使用GE PLC对应的驱动程序

网友C:
PC机的程序下载到GE PLC中,请问用什么电缆线连接?是不是有专用的电缆线?GE PLC上的接口是15针的,而PC机是9针或25针的,高手请问一下,他们怎么连结的?

网友D(2005-02-10):
用ifix的i/o驱动盘里的ge90驱动可以吗?请详细说明,

网友E:
安装g90驱动,我使用的是ifix3.0,在工作台设置一下设备的通讯参数和轮询范围就行了

网友F(2005-05-13):
GE9只是支持以太网的Versamax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