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cl-818l 模拟输入的问题

楼主(2003-06-23):
我用的是pcl-818l 板卡,我现在想模拟的把数据采集进来,判断我编的软件程序对不对。想知道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编程。

网友A:
“模拟的把数据采集进来”?直接接个信号不是更方便吗?

网友B:
随卡带的驱动程序即设备管理器里就有模拟设备,可采得正弦波\三角波,说明文件里有说明的

网友C:
如果编程的话,你可以参考研华提供的例程Adsoft! 我觉得这个例子比较简单! 嘿嘿